楼主(2010-05-20):
各位高手,我们有一台设备里面用的三菱的FX1N-60MT-D的PLC,一直都用的好好的;
今天有量测:加在PLC上的开关电源的电压仍为24.2V,但是PLC的“POWER”灯都是灭的,怎么回事,这个还是个进口的日本设备呢,哎!

网友A:
关于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打开PLC外壳,看里面的保险烧了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网友B:
"加在PLC上的开关电源的电压仍为24.2V,但是PLC的“POWER”灯都是灭的“------坏了呗:不是供电局的问题,不用问怎么回事

网友C:
FX1N-60MT-D
带D的PLC,属于直流供电。PLC电源指示灯不亮的话,很可能是PLC电源坏掉了。
楼主可以先将PLC上所有线都拆掉,仅留下电源线。要是也不亮灯的话,基本上就没救了。
买得起日本设备的公司,换个PLC的钱应该有吧。1N的也要不了多少钱哦。

网友D:
找人维修一下还是值得的,花钱不多。

网友E:
4楼说的在理,楼主不如试试

网友F:
电源正常看来是CPU故障了;

网友G:
PLC电源故障。

网友H:
plc内部出了故障了,你可以先打开看看是不是保险坏了,如果坏了先不要急着换保险,用电阻档测量下保险后面的负载有没有有短路,或者在保险处串个24V 5W左右的灯泡,

网友I:
可能是电源故障 CPU坏的可能性不大 自己查一哈保险开关管之类的 送出去修不划算我是搞维修的1N的修不划算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不管你是1块还是1万买的我要收我分内的钱”这也是我常和客户说的

网友J:
第11楼说的很实在

网友K:
坏了就换吧

网友L:
可以打开看一下PLC内部的电源板,看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