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惑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有的电机它的位置是↑ 而它传动的位置是→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电机和它的带动的负载时程90°的,它是用什么结构来改变这个方向的?

一般电机和它的负载都是水平的,或者通过皮带传动,在空间上都是水平的,或者说没有夹角,用什么结构才能让它带动和它夹角为90°的负载呢?

网友A:
哪里看到的,设备吗?

或许,伞齿轮?

网友B:
垂直的齿轮组合就可以了。问一下做机械的,很轻松就能拿到答案。

网友C:
你是不是把电机的旋转方向和传动的位置弄错了?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涡轮蜗杆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把电机的旋转方向和传动的位置弄错了?

网友E:
电动机可以水平工作,也可以垂直工作。根据负载要求安装电动机,方向就解决了。

网友F:
是电机带减速机吧

网友G: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H:
问题你不是解决的很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