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0-05-21):
电机星三角启动时,星形启动电机正常运转,但是转为三角型时为什么电机不能运转,一直发出嗡嗡的声音?是不是电机星三角启动也存在电机星形正转三角形会反转的情况?

网友A:
有正反转,还有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有可能是转换过过程中,缺相了。

网友C:
很可能是接触器的问题,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会是接触器什么问题?我已经查过电路线都没错,应该不是缺相。

楼主:
转换过程中缺相怎么讲?

网友D:
Q.Qy.Q△.是Q△缺相了

网友E:
这种情况大多是接错线了,另一个可能就是三角形运行接触器坏了

网友F:
多是接错线l了,我曾经也发生过。

网友G:
你是一台电动机运行还是两台同步?从以上描述症状我的个人见解  一台的话降压后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是两台同步接错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个人意见。。。。

网友H:
是进电机那6条线接错了

网友I:
你把电机上的6根线接错了,改过来就能了。

楼主:
如果是缺相的问题,应该怎样排查呢?就只能查找线路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J:
只有两个可能就是接错线合接触器有病

网友K:
△接触器两侧6个头接的不对。

楼主:
是不是18kw电机用三角形直接启动会产生电流过大电压降低的现象,致使电机无法运转,发出嗡嗡的声音?

网友L:
我是 维修专业的学生        如果是以前正在运行的电机 发生这种问题应该是 △接触器的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是刚装的额电机 接错线的可能就比较大了
如果楼主 修好后  告诉我是哪里坏了   让我也曾长点见识

网友M:
如果是正在运行的电机就是接触器的问题 ,刚安装的就是接线问题。

楼主:
是电机三角形启动电流过大电压降低的原因

网友N:
个人认为 应该是在接触器星三转换的时候 因接线错误 而导致三角运行时缺相,  楼上有人说接触器缺相,这种情况一般很少碰到的,所以建议楼主还是好好查下接线 是否正确

楼主:
为什么星转三角后电机运转时会碰碰响呢?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果是缺相 ,我用电压表就应该能测量出来。但相电压没问题。应该不是缺相的问题

网友O:
不存在会反转的情况,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机接线时头尾错相啦

网友P:
丢。。。。。相序不对

网友B:
好好插一下线路吧。越简单的问题越容易忽略掉

网友Q:
是接错线了

网友R:
多是接错线,如果找不着错误的花,可把电机接线端子上6根线拆掉后再量电压是否正确,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S:
希望楼主把处理结果反馈回来,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T:
查一下三角形接触器主触头接触是否良好,是缺相的表现。

网友U:
肯定是接线错误,若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的进线都是L1接A.L3接B.L5接C的话,那么两个接触器的出线L2和L2。L4和L4。L6和L6都是不相通的。
这种电路不会出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