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电主轴的保养

1、 使用中应常用铁钩清理主轴前端放水罩下端漏水口,以防止磨屑堵塞漏水管道
     2、 进入电主轴的空气应干燥清洁
     3、电主轴从机床上卸下应用气管吹尽电主轴冷却腔内残水
     4、 长期部用的电主轴应油封,启动时,除用汽油洗去表面防锈油外,应做下列工作:
     1、 通油雾3-5分钟,用手拧动转轴,感觉无滞阻
     2、 用兆欧表检测对地绝缘,通常应≥10兆欧
     3、 接通电源先以1/3额定转速运转1小时,无异常现象时升速1/2额定转速运行1小时,无异常再以额定转速运转1小时。

电主轴的正确使用

  ① 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
  ② 按照电主轴铭牌所标定的电参数设定变频器,另外,变频器输出电流
  应为电主轴额定电流的1.3倍
  ③ 调整二次雾化器,要求供气压力≥0.35兆帕,油滴量≥70—90滴/分
  钟,油品采用32#汽轮机油
  ④ 进入电主轴的冷却介质:温度≤25℃,流量为6—10L/min
  ⑤ 安装:电主轴装入座套,进水口在正下方,出水口在上方,前端漏水
  口在正下方
  ⑥ 电主轴的启动步骤:通水→通油雾→通电运转
  ⑦ 电主轴的停车步骤:停止运转→停水→停油雾
西安合升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永磁同步电主轴和主轴电机,专业维修进口电主轴。

网友A:
虽是常规说法,也顶一下;
有时写操作须知,还需要这类资料呢!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小的,1kw以下风冷,手动换刀的。转速也是基本上是4000转左右。
补充说明的是:
1.当电主轴坏了,你不用尝试自己来维修。我可以这样说,你没有这个技术,达不到装配电主轴的技术级别。除非你做的就是装配电主轴这个工作。
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修不了-------曾经有一个轴,我想自己修一下。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要求寄回去,他们自己修,我认为就这么一个东西,没有那么复杂,于是自己拆开了,结构非常简单。和一般电机没有什么二样。但我怎么都没有装回去------精度达不到。后来我为了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厂家又是怎么装的,于是坐了一天火车,差不多一千二百多公里吧。到了厂家看他们怎么装的。看了以后,我自认为达不到这个级别。我也才知道了什么才是精密装配。这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事。
2.换刀千万不可以敲打.
3.功率要足够大。
4.一定要按厂家的参数调整变频器。

网友C:
我们公司也用电主轴,是11KW的,维修时最主要的是角接触轴承配对使用时隔圈厚度的调整,保证合适的预紧力,这是维修的关键。

网友B:
11kw是算大件了,一般来说要好装多了,这么大轴,一般都是自动换刀的,夹紧的轴都很大,所以跳动要小多了。

网友C:
我们用的转速很高,在2~3万转。是用在数控内圆磨床上的磨削主轴,配套的是中高频变频器。

网友D(2010-08-13):
电主轴作为机床核心配件,做出没有精度,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主轴做出来没有什么意义。

佛山市深谊电主轴制造厂

网友E(2011-04-22):
我是学机电的,感觉这个板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