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哪位大哥可以给讲解下怎么求三相异步电机的各项有关公式!

比如  三角形接法   电压380V    知道功率P    怎么求其运行电流?绕组电阻?
       星型接法      同上----------------------------------------------------------------------

如果知道了解法,我想这样我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了:

同一台电机,如星型启动三角形运行的电机,它们的启动电流差多少?     这两种方式分别运行时电流一样吗?   星型接法比三角形接法省电吗?

网友A:
呵呵,要是你这样说的话,我相信就算你知道了答案,也不能说出你后面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