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无法调节

楼主(2010-05-21):
请教各位大侠
s7300PLC控制一个比例阀
现在我什么都不管  就直接给一个模拟量的值 使比例阀打开
但是 不论我 模拟量的数据给多少  在0--27640之间的值   比例阀开度基本上都达到最大
要问这比例阀的开度达到什么程度是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的  我用编码器测速度  就是测比例阀所控制的那个机械元件的移动速度  一直保持最大
敢问各位大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接线是否有错 已经对照其他相同机器  没有错误  用表量输出的电压值  会随模拟量的输出变化  就是阀开度一直保持最大
现在就是说 只要我给的模拟量的数据大于3700 阀就开到最大  小于 则关闭

网友A:
要测位移,用位移量作为反馈

网友B:
请检查阀上的电压,如果很大时大于5V说明应该在阀上并联250欧姆电阻

网友C:
注塑机上用电子尺作为位移传感器。

网友C(2010-07-26):
你换一种有位移反馈的比例阀。把反馈信号接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