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本人是学西门子的,最近才学习欧姆龙,能看懂一些,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欧姆龙模块里面时常出现@这个字符,例如 @MOV,我实在猜不出是什么意思,望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A:
西门子的没有类似指令?不会吧
他是在条件满足后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脉冲执行指令;
就像三菱的LDP 一样;

网友C:
指令的微分型,接通时由‘0’到‘1’时只执行一次!

网友D:
不加@的时候指令执行条件如果成立,该指令会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直至执行条件为OFF;
加@的时候指令只在执行条件成立的首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就是该指令在执行条件成立的上升沿执行一次.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我明白了,是一种微分指令,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