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

楼主(2010-05-21):
师傅们,温控器的输出方式有类比电压、数字电压,具体含义不懂,有劳说说

网友A:
类比电压就是模拟电压。这儿指的是模拟信号,即非电量转换为电压的信号,如热电偶、差压等,类比、数位好像是台湾的叫法。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台湾的叫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