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我对维纶、海泰克、西门子等触摸屏有一定的了解,高手算不上,但是我会尽力给你解答。QQ 1289071759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威纶MT6100i 触摸屏和西门子S7-200PLC,用EB8000软件设置位状态元件为按钮,下载到触摸屏后,按压按钮PLC无反应,触摸屏与PLC有通讯,位状态设置元件是在写入地址里选择对应的PLC型号和中间继电器地址,为什么不能实现与PLC的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威纶MT6100i 触摸屏和西门子S7-200PLC,用EB8000软件设置位状态元件为按钮,下载到触摸屏后,按压按钮PLC无反应,触摸屏与PLC有通讯,位状态设置元件是在写入地址里选择对应的PLC型号和中间继电器地址,为什么不能实现与PLC的联系?

你确定触摸屏和PLC通讯正常吗?

网友A: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应该是触摸屏和PLC正常通讯后才解决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