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小弟刚开始接触PLC,请问用PLC怎样实现对直流电机的调速?是不是要接调速器的?还要求通过人机界面控制正反转。
能否赐教大概的设计方向。有哪些型号的元件可以实现这些功能?谢谢。

网友A:
调速肯定要外接调速器.在人机界面上设计一个或两个按钮,控制输出就行了

网友B:
好几种方法,具体得看你的直流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