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我在做一个动态的数据处理,需要采用plc进行对应的操作,不知道如何才能将pc中的数据传输给FX2n系列的plc 并且可以进行信息的交互。请教 各位高手!!请赐教

网友A:
每家厂家都会有其使用的PLC的通讯手册,如果你省钱却编程能力高的话,那么就可以使用高级语言通过OPC或者厂家公布的通讯协议进行通讯,如果你编程能力不高却有些钱的话,那么可以使用组态软件,如果你两者皆却的话,却想使用,可以低调的使用D版软件,如果高调的使用被喷,那没人会帮你。

网友B:
FX2N-232或是485都可以和PLC通讯,这样就可以交换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