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2):
一台三菱A500型变频器,设置好了外部控制调速,PR79=2,在主电源断开后,再通电,外部控制不能启动了,只能设置键盘控制后,不断电,再设置为外部控制,就能启动了,只要不断主电源,开停就一切正常,断开主电源就不行了,变频器瞬时停电后再启动方式的CS和SD短接线已拆掉~还是不行~而且这个设置也没用~变频器出厂时已经设置是断电后不启动~哪位大虾给个答案,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PR79参数设的是多少?

网友B:
以前,日系的变频器说明书里没有功能图,所以只能看参数表来决定哪个参数的物理意义,这就造成操作者很难建立系统控制结构的一个整体概念,对于怎么实现自己的工艺控制需求茫然。如果有了功能图,知道各参数在变频器控制原理中的结构位置,对于自己怎么使用它,有很好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不知道现在的日系变频器是不是都在说明书中增加了功能图的注释呢?欧系变频器说明书中都给功能图的,它与参数表配合使用,操作者就方便多了。对每个参数的使用也不容易理解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