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2):
求9针RS485电缆线的电路图,PC连接COMBIMASTER,谢谢

邮箱:niyuanwei@hotmail.com

网友A:
9针的因该是232 吧

网友B:
看所用产品资料

网友C(2010-12-05):
COMBIMASTER的端口,可以通过修改参数,设置为RS232的,在对应手册上有说明的啊。

网友D(2014-08-11):
485一般都是双线,没有9针的吧。

网友E:
终于找到了,就是RS-485这一端的,是DB-9针RS485电缆线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