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2):
我新学plc编程,用的FPXC40,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自动运行,采入了自动、启动信号,选自动时PID运算控制变频器频率,
用电脑的USB接口与PLC相连,用FPWIN软件看程序执行情况,当我选了自动后,可以看到PLC的运行情况和参数,但由自动转为停止时,出现数据接收超时,之后就出现无法通信的提示,再连PLC就连不上了,必须重启电脑才能再连上。但这时PLC还能正常启停电机,正常采入状态。请问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松下FPX的USB不稳定。要用232的通讯口

网友B:
呵呵;是不是有变频器在周围?

网友C(2010-06-27):
把你的具体配线情况说清楚。

网友D(2011-02-13):
引用 网友A:
松下FPX的USB不稳定。要用232的通讯口
请问:USB的波特率更高,怎么会更不稳定呢,

网友E(2013-11-01):
很可能是变频器干扰引起的

网友F(2017-06-18):
引用 楼主:
我新学plc编程,用的FPXC40,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自动运行,采入了自动、启动信号,选自动时PID运算控制变频器频率,
用电脑的USB接口与PLC相连,用FPWIN软件看程序执行情况,当我选了自动后,可以看到PLC的运行情况和参数,但由自动转为停止时,出现数据接收超时,之后就出现无法通信的提示,再连PLC就连不上了,必须重启电脑才能再连上。但这时PLC还能正常启停电机,正常采入状态。请问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
你好,我最近学习松下plc编程,遇到跟你这个差不多的问题,一开始plc还能跟电脑连上下载上传程序都可以,过了会哪也没动就连接不上了,麻烦问一下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G:
USB转接的串口,有时候是有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