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2):
为什么在控制回路上添加上线号,关闭CAD软件后。编辑回路线号,提示找不到线号。并且不能修号。这是什么原因。哪个大侠有遇到过。

网友A:
AutoCAD Electrical 可以自动生成线号的,你不是用那个吗?

楼主:
我是用的自动生成的线号。但有时需要更改。只要一关闭CAD软件或是关闭此项目,然后再修改线号,就发现找不到线号了。

网友A:
这个是这样的,软件还是有些地方不尽人意
有时候生成的“库”你只要改几次,不小心,就乱了

网友B:
我用的是cad2007没有找到Electrical ?

楼主:
卸载后重新安装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卸载后重新安装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样的情况。
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重新换个新系统就好了,怪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卸载后重新安装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样的情况。
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重新换个新系统就好了,怪死了

如果真的是那个样子,现在的XP系统也太不稳定了。只好试试看了,我也更换一下系统。

楼主:
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将所有的线号删除,重新添加。重复上述的过程,发现就没有问题了。难道说真是系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cad2007没有找到Electrical ?
在汇知论坛有下载。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C(2013-08-25):
如何自动生成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