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子程序

楼主(2010-05-22):
三菱PLC组程序和西门子的编写方法是不是不把一样 ?
三菱的是直接接着主程序下些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 子程序是不是一般都放在最后?谢谢!

网友A:
字程序放在主程序后面,住程序中条件成立了可以调用子程序

网友B:
不一样的,一般都放在主程序后面,条件满足的时候调用

网友C:
子程序放在FEND后面。通过P*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