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2):
俺想用PLC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是24V直流,30W,能不能直接连在Q0.0和Q0.1之间?也就是说Q0.0高电位,Q0.1低电位时,是不是通路?
俺是菜鸟,请各位大哥多指点

网友A:
你PLC是什么类型的?30W,24V,就算1A好了,如果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就可以

网友B:
Q0.0 Q0.1?不行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说,要控制直流电机 电源的方向;
   2楼从PLC输出点、继电器触点的容量方面来说,可以;
   3楼根据输出点的分布、和输出特点说,不行。

   楼主可查一下资料,了解所选PLC输出的排列,再确定方案。

网友D:
直流的电弧大,保证PLC的使用寿命还是加中继好

网友E:
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就可以,但线圈要并联二极管才行,

网友F:
主要是看一下Q0.0   Q0.1之类的触点容量,电压容量等级等,符合的话,就可以不加继电器的。

网友B:
瞎说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看一下Q0.0   Q0.1之类的触点容量,电压容量等级等,符合的话,就可以不加继电器的。
4楼的分析显然没仔细看,触点在大,不加中继,PLC的2个输出如何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4楼的分析显然没仔细看,触点在大,不加中继,PLC的2个输出如何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多谢指正,没有仔细考虑楼主问题的可行性。2个触点要实现的话,可能需要提供+24V和—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