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10-05-22):
各师傅.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在此请教大家一下.我下载一个SWOPC-FXGP/WIN-C--PLC编程软件(压缩软件)。问题就是在我编完梯形图时。保存是可以,但是它就是打不开,嗨!但是GC  Deveioper  PLC编程软件(自已按装)就可以。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SWOPC-FXGP/WIN-C--PLC编程软件(压缩软件)请解压后使用,压缩文档中直接开启程序时,是在临时文件夹内使用。

另外GC软件的名称应该为GX软件。

网友B:
保存可以;
保存后,即把所编程序关闭(编程软件不关),然后从编程软件 再打开刚关闭的程序,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