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3):
请教:变频器控制在0赫兹时也有额定转矩输出。这句话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等待答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变频器控制在0赫兹时也有额定转矩输出。这句话怎么理解,谢谢
电机堵转的时候,转矩是闭环可控的概念。过去,遇到这种情况的工艺要求时,一般都是使用直流电机来实现电机堵转状态转矩的控制。现在交流电机的传动技术,已经可以实现类似的性能。这是其一;

其二,针对电机的启动能力,也有一个在电机要转还没有转的时侯,要有一个最大能力的起动转矩,这个也是0速状态的有额定转矩输出的概念。

网友C:
呵呵;0HZ输出时,普通变频器是没有输出的,这时电机如果没有抱闸,外力是可以让轴转动的;
0速锁定时,轴上是有力矩的,外力小力对应的力矩时,电机不动;

举个简单的例子:电机带一个物体上下运行,如果没有0速锁定功能,0HZ时重物就由重力作用落地;
0速锁定可以停在半空中;

网友B:
一般的,要求“悬停”的功能,还是需要编码器速度反馈的VC控制方式来实现比较好。SLVC(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就达不到这种效果。

ABB的DTC控制,也是可以“悬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