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线图

楼主(2010-05-23):
PLC EM235模块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来控制水泵电机,想看看相关方面的电气接线图,谢谢提供素材

网友A:
蔬菜1:S7-200型录上画有EM235的接线图
蔬菜2:变频器的操作手册上画有模拟量输入端子的接线图。

作为厨师的你,应该可以看懂~

网友B:
厨师,还有这要求?

网友C:
个体户厨师嘛

网友D:
现在的厨师也都是自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