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3):
单位想搞个变频供水系统,要求一个变频器能控制2台水泵,
用1个远传压力表给信号,当1个泵(甲)不够用时,另外1个泵(乙)加入运行,
管道压力达到预设值时,先退乙,也就是正常时一个泵,负荷重时,2个泵工作。

网友A:
可以考虑变频器下接接触器再接水泵。但需要是小容量的水泵加放大一级的变频器。
注:变频器输出端一般是禁止用接触器的。
还是用两个吧。

网友B:
这样做,你买两个变频器的费用 比一个 多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