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3):
现在正在现场调试遇到如下问题:

三台设备  配置一样   313C2DP  带343-1LEAN           一台安装了WINCC上位机,上位机 、三台设备所设置的IP是同一号段不同地

三台343-1LEAN的组态名称也不一样  同时连在一台交换机上,上电后两三分钟后其中两台报BF红灯故障    任意两台343-1LEAN 不插  剩余的一台都正常     。高手指教下什么原因 。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3-08-17):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遇到类似问题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