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一条指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3):
请问当出入一个X2脉冲时,为什么会输出两次的Y1呢?(继电器输出型plc) 为什么不是一次y1呢? plsy指令不是连续型的吗?一个瞬时脉冲最多应该只能输出一次的y1才对啊,是不是这样? 请大家帮忙看看,说说意见看法!

网友A:
首先,你选型就选错了,继电器输出是发不了脉冲的,一定要晶体管的.
如果一定要用继电器,那就要带定位模块.

网友B:
呵呵;PLSY只适用于MT的型号;

网友C:
怎么样,这个继电器输出的要不要处理了?

网友D:
这个脉冲输出是很快的,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可能会输出几个

楼主:
但是我的频率设的很低,一秒钟输出一次,理论上继电器输出应该能应付的。
还有我也试过脉冲频率调大点,也能应付,但是就是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个脉冲信号输入,还是输出两次的Y1,这个我就弄不明白了!请指教

网友E:
那你直接用定时器好了,

网友F:
别试了,再试你的继电器就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频率设的很低,一秒钟输出一次,理论上继电器输出应该能应付的。
还有我也试过脉冲频率调大点,也能应付,但是就是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个脉冲信号输入,还是输出两次的Y1,这个我就弄不明白了!请指教
可以看看D8142里的脉冲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频率设的很低,一秒钟输出一次,理论上继电器输出应该能应付的。
 还有我也试过脉冲频率调大点,也能应付,但是就是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个脉冲信号输入,还是输出两次的Y1,这个我就弄不明白了!请指教
可以看看D8142里的脉冲数是多少?

D8142 里面的脉冲数也是2 , 真的好奇怪!

网友H:
发1个脉冲,Y执行了2次,那发2个、3个脉冲,Y执行几次有没有看过?确认一下。
伺服放大器正负逻辑换一下看看。有结果了记得回帖。

楼主:
发 1、 2、 3 个脉冲的结果是这样的:
如果在y1两次输出未完成的时候给再多的脉冲都是输出2次的y1 。
如果在y1两次输出结束后给出第二个脉冲的时候,y1会再一次像前面一样重新输出y1两次,结束后再给第三次,又会输出两次的y1,如果未完成y1的两次输出,给再多的脉冲都是无效的!
说明书上讲plsy指令是连续型指令!
至于d8142内的值与y1输出次数相同!
请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H:
楼主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一次性发2个脉冲,或者一次性发3个脉冲。修改执行指令。
你那种方法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正确的。在没有发完信号的时间内,再次启动定位,是无效的。运行完成后,M8029置位,才代表定位完成。
顺带修改一下伺服放大器正负逻辑看看。有结果了记得回帖。

楼主:
我手里只有plc,没有伺服驱动器!你说的该怎么进行修改?
你说的一次性触发是什么意思,跟手动连续触发2次或则3次不一样吗?

网友H:
按1秒的频率发脉冲,X2按一下,发出2个脉冲,看Y1动作几次。发3个脉冲,Y1动作几次。更多个时,Y1动作几次。
数不过来的话,可以用计数器对Y1计数。

楼主:
发1~3个脉冲y1输出2次 ,发4~6个脉冲y1输出4次(其中y1输出两次与y1第二次输出两次有间隔!)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人给予解释解释,指点指点?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1~3个脉冲y1输出2次 ,发4~6个脉冲y1输出4次(其中y1输出两次与y1第二次输出两次有间隔!)
这个程序什么意思哦,为什么不对Y1计数?

网友H:
按照这个图测试。看看什么结果。
每次发脉冲,按一下X1,等脉冲发完了看C2,C4等于几。
测试第二次,按一下X2,对C计数器清零。

楼主:
触发一次x1,输出y1两次,c2c4计数两次,第二次触发x1,输出y1累加两次,c2c4计数为4次!
在y1输出两次未完成时,输入x1为无效输入!

网友H:
输出脉冲串的数量=多少?是10吗?也就是   [PLSY K1 K10 Y1]   这个指令中,第二个K后面带的数字。
输出未完成的情况不用考虑,那是正常的,指令未完成,要求执行第二次动作,系统是不会响应你的。
至于你说的,每次Y1只跳2次,那就有点疑惑了,C2,C4计数数字应该在K10附近才对。

网友H:
如上图所示,PLSY指令触发后,对应输出端是有脉冲输出的。也因此能检测到对应的脉冲数。不知道你设定的脉冲量=多少。。。。。如果确定是K10的话,我有空去测试一下。没仔细看过。

楼主:
是10的,我看过说明书
PLSY指令是连续指令,如果触发停止的话,哪输出也应该立即停止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两次y1输出的情况, 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等待解疑的出现!

网友I:
你可以把现有的继电器型PLC的YO.Y1 改造成晶体管输出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把现有的继电器型PLC的YO.Y1 改造成晶体管输出型就可以了。

本人手上没有晶体管输出型plc,但是调低频率,我想继电器输出也应该一样的!
期待其他的回答。

楼主:
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J(2010-08-12):
X2你用的是脉冲指令,只是在接通的上升沿这一下下是接通的,然后就断开了。当然不管你怎么定时实际上就只有那一下下接通时间,输出当然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