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3):
请问各位fx2n怎样才能从中断中回到程序的指定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

网友A:
是中断返回吗?
没试过,我只能猜测:执行到中断返回指令,即返回主程序。

20100526补记:
不好意思,先前我理解错了;楼主是指,从中断 转到指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