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

楼主(2010-05-24):
新买的森兰变频器SB2OO通电后操作面板显示4个横杠,应该怎么处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你敢处理?新品其实根本不用处理——哪里来哪里回(答)!

网友B(2022-10-28):
你好!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请教师傅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有以下四种原因吧。
1、主板+5V,+3.3V电压低落,检查供电电源;
2、主板与面板通讯异常,示波表检测通讯脉冲;
3、或有故障信号存在,查检测电路是否有故障信号输出;
4、面板电路异常,检测面板电路。
5、其它原因。欠费定时到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