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到的一台老三菱FX2-32MR,有这个资料的来看看

楼主(2010-05-22):
求这个PLC的资料,用户手册,还有编程线怎么弄,谢谢了
我是刚准备开始学PLC的,不想买新的,就找了这个,别人不要的,还是好的,通电还正常,有资料的共享一下啊,真的谢谢了!!!!

网友A:
看了一下,FXGP编程软件内,有FX2这个型号,一些指令,应当可以在那里面查。
以前用过,是用手持编程器编程;如果编程接口能符合,不知是否可用现在的编程电缆编程。
当时资料是他人的,没有保存。

网友B:
参考FX2N的就可以了;

网友C:
第一次见过这么旧的机呀,\(^o^)/~

网友D:
这个很老的东西了
手册电子文档的可能没有,看到的都是印刷的书本

网友E:
我们这里还有这个东西。

网友F:
很普通的型号,用SC-09那个大头插上去就行了,SC-09中间这个大头也是用来编这个型号的。软件一样。我用过都是MR,没有见过MT型号。
不过上图这个机没有保管好,都锈锈成这样子了。

网友G:
l老古董啊

网友B:
呵呵;这是FX2N的前身;90年代都是这个;

网友H:
还不算太老

网友I:
好多机器还在用着呢,这个是fx2n的上一代,直接看2n的手册就行,只是有些指令不支持而已,编程电缆买一根sc09就可以了。

网友J:
这PLC很多机上有,去卖工控商铺找,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K(2010-08-25):
看起来环境很恶劣啊

网友L:
可以进古董店了。

网友M(2013-04-09):
比较老的东西了!

网友J:
我手中有一本日文版本说明书,购买设备时随机送的资料,是否需要?

网友N:
这个是个老货了

网友O:
fx32mr,顾名思义,三菱品牌,8进制32位输入输出,继电器输出,可以控制大电流,但是响应速度有限制,可以用在大电流对控制速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关于编程线,三菱usb sc09,这种线可以用台式机的串口,也可以用usb,不过连接的时候要注意选择串口,还有速率是9600,还有就是驱动,你购买编程线的时候会送你一张光盘,里面就是此线的驱动,当然,编程软件本身的文件夹内也有驱动,前提是你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可以用GX之前的,不过GX几乎是通用的,如果硬件允许,你也可以按照gxworks,
以上,希望能帮助到你,本人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