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震雄注塑机1250吨3台电机的怎么改造?

网友A:
现在不是流行用伺服系统来改造吗,实际上也就是差不多用具有简单伺服功能的变频器带同步电机来控制了,1250吨的要采用并泵合流技术。三台驱动器间直接用总线通讯,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