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24):
各位大侠,想问一下,当所购买的S7-300PLC的组成模块与程序软件所设置的模块不一样时,程序能直接下载到PLC中吗?

网友A:
可以下载,但是运行会报错。

网友B:
把程序中的硬件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在程序里重新组态,

网友D:
组态新的硬件程序,然后把软件复制过去,一般不会有问题,除非设计CP的通讯,注意地址!

网友E:
只需将硬件组态进行修改成你所购买的硬件号进行下载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但是STEP7软件中的CPU315-2DP找不到与硬件CPU相同的型号,是不是不怎么会受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STEP7软件中的CPU315-2DP找不到与硬件CPU相同的型号,是不是不怎么会受影响?
会受影响,硬件组态必须一致。

楼主:
怎么会出现软、硬件组态不一致的情况?是不是软件配置不全?难道是软件的更新滞后于硬件的更新?

网友E:
需要进行硬件升级,就能找到你所对应的硬件号了。至于说硬件升级软件可以到西门子官方网站上去下载,你所安装的硬件所需更新的软件应该是免费的,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