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传程序

楼主(2010-05-24):
如何上传三菱plc的程序?如果plc内已经有程序,我想把它清除,从新上传一段程序,应该如何操作?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一般,我们将向PLC传递程序称作为下载,当然,台湾人会称作上载。

当你向PLC下载程序时,原有程序被覆盖。

在GX Developer中,你可以通过 在线——PLC写入来下载程序。
                         通过在线——清除PLC内存在清除。

楼主:
如果我想在线监视排plc的运行状态?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B:
读出程序后选择监视功能就行了;

网友C:
如何上传三菱plc的程序?如果plc内已经有程序,我想把它清除,从新上传一段程序,应该如何操作?
三菱plc上传程序一般是指从PLC里READ到电脑里,保存起来。
三菱plc下传程序一般是指从电脑里WRITE到PLC里。
FX的直接WRITE可以清除之前的程式。
QPLC要格式化才可清除之前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