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问题,急

楼主(2010-05-24):
step7中为什么打开原来编辑过的项目时,就没有那个SIMATIC 300 站点的图标了,只有那个MPI图标还有,这样我原来写好的程序就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高手求救啊!谢谢了,急!!!!!!
图上就是我打开项目时出现的问题,没有站点了,我没有删除啊,怎么样 才能找回我的OB1中的程序
,急!!!

楼主:
上图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打开S7-Pro1,然后就有SIMATIC 300 站点的图标了。你用过软件吗?

楼主:
我用过的,正常就是会有300站点出来的,可是我的这个编辑过项目以前还是正常的,今天怎么一打开就是图上那样了的

网友B:
你没有保存或者不小心存别的项目用了同样的名字,把原来的替代了。

楼主:
哎,不知道啊,在重新写了,悲剧

网友C:
空的,玩呢

网友D:
如果不是使用同一step7软件,应该是软件版本的问题,现在使用的版本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