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10-05-24):
这个电器元件叫什么名字 ? 我只知道电流表的两根引出线是接到那上面的. 具体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貌似像是普通的接线桩头,从图上看它好像是接壳的吧?

网友B:
没看清楚哦

网友C:
分流电阻,用于75mV或50mV满度值的直流电流表。

网友D:
分流电阻为测量直流电流用

网友E:
我在焊机上看见过,

网友F:
分流器,接电压表用的。

网友G:
分流器 也叫分流电阻 这是太什么设备 好像是 焊机

网友H:
分流器.在直流电路中用于测量大电流的直流电流,作用与电流互感器一样(电流互感器只用于交流回路),当直流电流通过分流器时在其二端产生压降,通过表计测量这个电压显示直流电流值.
额定电压值为50或75毫伏.

网友I:
直流分流电阻

网友J:
高人果然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