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请教建筑电气总电源穿管需要下多深合适,需要一座楼房的一楼的中间靠北墙位置下总电源穿线管,请教各位师傅延伸到墙外的穿线管离外墙皮多长,离地面多深合适?

网友A:
铠装电缆可采用直埋,埋地深度大于0.7米,一般取0.8米.与建筑物平行时最小允许距离400V的为0.6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