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请教问题:
西门子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请问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是利用EM231模拟输入输出模块?还是用串口通讯实现呀?变频器的开光用plc信号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问题:
西门子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请问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是利用EM231模拟输入输出模块?还是用串口通讯实现呀?变频器的开光用plc信号控制吗?
西门子的PLC控制变频器,既可以用USB串口通讯,也可以用端子控制。任意选择的。

楼主:
还有,能用西门子EM277带的Profibus-dp模块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能用西门子EM277带的Profibus-dp模块控制吗?
可以,就看你有没有必要这么做了

楼主:
继续请教
哦,谢谢呀!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在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的开关是在主电路用继电器还是在控制电路中用plc控制呢?

网友C:
呵呵;变频器可以用通讯方式由pLC来控制;
也可以用PLC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实现;
(EM231是输入模块,如果控制变频器,是用EM232或EM235,而不是用EM231);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PLC的几个输出点来实现多段速;

网友D:
正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呵 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