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有没有搞过楼房下管穿线的电工师傅,请教下管的具体施工方法,或推荐一下网上的资料也行,先谢谢了

网友A:
下管时如果弯角比较多可以事先在管内穿一根钢丝绳这样有利于今后穿线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管时如果弯角比较多可以事先在管内穿一根钢丝绳这样有利于今后穿线方便!
五金店有专门的弯管器,像弹簧

网友C:
距离弯管或是管线距离长的时候要加接盒。

网友D:
管内穿一根钢丝绳这样有利于今后穿线

网友E:
根据要求串,接头并线处加盒,管内可以加细钢丝。

网友F:
最好根据图纸要求施工,预穿细钢丝。

网友G:
先确定好开关、灯具、插座等用电的位置,然后再确定接线盒的位置,最后确定好穿线管的直径和走线位置。穿线时管能预先穿上一根钢丝好穿线。

网友H:
预先穿上一根钢丝好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