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请老师解答:三菱伺服系统,送电没报警,但使能后立即报警,查报警号为:电机接地;经检查电机未接地。查了一天未解。有劳高手解答。拜托!!!!

网友A:
电机线和接地线接反。。。个人认为。

网友B:
先按要求,把接地线接好,三菱伺服电机本来就有地线引出的。接上去再看看什么结果吧。这种故障估计不是很常见的。也可以量一下伺服电机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