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DA

楼主(2010-05-24):
我的4DA模块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会突然没输出,过不到1分钟又会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输出时监控PLC对应的数字量是否正常;

楼主:
数字量正常

网友A:
4个通道全是这样??

楼主:
是啊,4DA上的那只闪烁信号灯会停掉

网友B:
是不是内部元件问题

网友C:
GX simulator6-C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D:
我的4DA模块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会突然没输出,过不到1分钟又会正常。
发生这样的故障多不,我想软件也就是说程式的可能应小一点,会不会硬件有什么问题,
或是那时有干扰。

网友A:
有条件可以将主机及4DA拆下,在办公室测试一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