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4):
最近遇到一个小麻烦问题,我单位1#圆盘给煤机老是失速,今天观察到的现象如下:电机是DCS控制,转速从190r/min逐渐自动降下,180,170,160,直至120r/min左右,降的过程中控制员加转速没有效果,采取了停住电机,重新启动(停的时候DCS里没有减转速),但是转速只有130r/min左右,再继续加转速,直至加到和2#圆盘给煤机一样的转速——175r/min。但是此时1#圆盘和2#圆盘的DCS开度差别很大,1#圆盘DCS是48%,而2#是32%。平时正常是时候是相差不大的。而这样1#转速还是上下波动的。注明:停电机盘车灵活,无卡涩,圆盘机械部分无异音。
我们用的电机是:YVP100L—4.    三相变频调速电动机  功率:2.2Kw.     5.2A

以前也遇到失速问题,但是现象不一样,5年前老单位的给粉机失速常常是转速打满,,停止电机后逐渐降下来,吹了灰再重新启动就好了。
目前单位1#圆盘失速二年前也常常遇到,但是现象有点不一样:是DCS有转速,但是就地电机在转而传动皮带不转。经过停电机盘车送动再重启就好了。
请教高手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啊??感谢帮帮忙!!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电机输出是皮带轮连接?电机电流有否增加呢?看这现象似乎是皮带轮松了?电机转,负载轴不转?

楼主:
电机电流这没有装电流显示表记,现象也就是你说的电机在转,负载轴,皮带轮不转。不过可以安装一个记录电流的记录仪来看看的。可皮带如果松了,这种现象就会就会经常发生的啊,但是这种失速是有时候几个月半年遇到一次,有时候一天就很多次的,最近这半个月都很多次了。是不是也有环境温度升高,电子元件发热有关呢??  相同的还有其他3台圆盘却从来没有这样现象的。

网友B:
电机的电流显示,不用刻意的去装显示仪表,用变频器自身的显示器即可对电机电流这样基本的参数做显示。关键看是不是打滑了,如果是,解决机械问题,而不是电气问题或参数问题。如果不是打滑,是电机堵转,那要看问题出在哪了。总之,这些需要现场去观察来说话的。首先确定的是电机打滑?还是堵转?这个并不难的,直接目测观察即可。

楼主:
不是电机打滑,打滑这现象我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电机转速在往下波动,例如:从200r/min下降到120r/min又不下降了,或者转速没了,就地也不转了,但是电机本身是在转的,这现象已经出现很多次,而最近两三天又没有出现了。其实以前还出现过DCS转速没有变化,而就地圆盘实际是没有转,电动机却任然在正常转动(此现象是这样看到的:电脑里DCS转速没有任何变化,而DCS里氧量升高了,去检查发现圆盘没有转,检查电机任然在转,采取停止电机,盘车检查,盘车灵活无卡涩,重启电机又正常了。)目前出现的现象有点不一样但是也有这样的

网友B:
电机在转,圆盘不转?这不是打滑是什么呢?电机与圆盘之间是是什么传动呢?齿轮传动?皮带传动?还是直接传动呢?还是有离合器之类的东西呢?总之这不是电气的问题。而是机械问题。

楼主:
真的不是打滑那样,就像启动了变频调速电机而没有给转速那样的,实际是给了转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是打滑那样,就像启动了变频调速电机而没有给转速那样的,实际是给了转速的。
唉,别抬杠,说清楚电机与负载轴之间是直接传动的吗?
还有一种可能,驱动转矩小。原因很多。

楼主:
朋友具体情形是这样的:电机轴带动皮带,皮带带动圆盘从动轮。我们看到的有两种情形是:一种是DCS上电机和转速无变化(电机是运行状态),却缺煤了,跑现场一看,圆盘没有转动,带动皮带的带电机轴也没转动,而电机是运行的,就地配电盘里电机运行指示都正常的。另一种是:DCS转速上下波动,甚至有时候降为了零转速,DCS里电机也正常运行状态的,但就地电机轴没有转。就像有人在DCS里减了转速那样。停止电机再启动有时候就正常了,有时候还是低转速,而加转速没有反应,再加直至和另一台圆盘一样的转速时候,两圆盘的DCS开度就会差别20%左右的。以前我们的热工处理时候说:是圆盘上积煤负荷重了,或者东西卡涩了,清理圆盘盘车灵活就好了,其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因为我们常常那样做了还是一样的毛病,这毛病有时候天天出现多次,有时候几个月半年才出现一次。我们一共有4台圆盘,除了这个外其他三台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毛病。最近几天也没出现过的。

网友B:
那就看看电机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电机电流是不是达到了额定电流?还是电机电流没达到额定值。如果是前者,那还是负载太重了所致,否则就要看看传动系统控制上有什么毛病。导致电机电流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变频器的电流被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