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机失速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厂的一台挤出设备用的37KW电机,变频控制。正常运行(25HZ)一段时间后,有时降为15HZ后几秒钟正常,有时降为5HZ后几秒钟正常,有时降为0(有时能正常,有时不能正常)。重新开机后有时能正常,有时无法启动。故障显示为“低电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恢复出厂然后快速调式,再设置你所需要的参数

网友B:
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呢?三相进线电源是多少呢?是不是电压低呀。如果是想办法升压,如果不是,检查直流母线电容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里面的参数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此故障有时半个月出现一次,有时一月出现一次,我观察了电压,正常。请大家指教!

网友C:
电压应是在频率下降是测量。个人认为如果变频器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电源容量不足引起的。这台设备使用多久了?第一次出故障之前是否有别的设备投入。

楼主:
我也曾想过会不会是旁边的高速混料机在低速转高速时影响电源电压,但是高速混料机每天低速转高速几十次,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这台设备用了三个月就出现这样的故障,时好时坏,快半年了。用的是海利普HOLIP-A变频器,请指教!

网友D:
检查是否在周围有干扰信号。

网友E:
会不会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B:
前面的讨论大家已经说了很多,我认为还是应该监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稳定和正常,如果直流母线电压不稳定,输入电压稳定,那还要去看负载是否有问题,如果负载有犯卡的现象,那实际些问题。否则就是直流母线电容问题。电机的转子轴承坏了,就会造成时卡时转的现象。而且就会报直流母线电压低的故障。

网友F:
变频器的问题...! 还有如果是电位器给定频率的话,很可能是机器震动引起的电位器给定电压波动,导致频率起伏不定.!

在我的印象中,海利普不是很好.

网友G:
你说的不是电机失速么?跟电压有关系,不懂,我们厂也有一台有时报电机失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不是电机失速么?跟电压有关系,不懂,我们厂也有一台有时报电机失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电机失速。一般是指电机丢转,电机堵转。这与电机负载重、传动卡、直流电压低有关。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

网友H:
挤出设备变频器最好选得好一点,不然的话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目前挤出设备上大多用的是ABB 富士等变频器。建议还是换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