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线怎么制作?

楼主(2010-05-25):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西门子200 CPU226的PLC和三菱的变频器进行485通信,实现对变频器的启停频率控制,但是我现在不知道PLC和变频器之间的连线怎么制作,大家能帮忙连一下吗?用到几根线,怎么连接的。下面是图片:

网友A:
plc端肯定是用3脚8脚
变频器端应该先将RDASDA短接、RDBSDB短接;在和plc连即可。变频器手册上应该用更详细的说明,你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