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或者要详细的补充一下我的实际应用吧

物件大多是方形的,也有乱78糟形的,

我做的是间歇性生产,将物件放到炉子里加热,炉子的长度是定了的,所以每次不能超过炉子里的长度

也正是因为物料的乱78糟形,现在炉子是4000,只能放1个2000的物件进去,要生产一段较工时间时

温度的均匀性就不好了

旧的系统里,要人手去改这个长度,而那些工人,经常只改小,后,要生产长的物件时就物件跑出了炉子

所以要有一个大概的自动控制,达到两都的平衡,所以精度不是有太大的要求。

因为放置物件的方法很多,不能保证都从一个方向,一个地方开始,而且可能间隔也较长,所以不能从辊子的速度那里帮到什么忙。但可以做到在进入炉之前做一下停顿。

再谢谢大家,请帮忙

网友A:
请问你有什么设备来自动测算长度值呢?
现在炉子是4000,只能放1个2000的物件进去,要生产一段较工时间时
温度的均匀性就不好了
4000是长度单位还是温度单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是打错字了,是生产较长时间后温度会不均匀.

至于4000是长度,举了个例子,
如果炉子是4000MM 因为每个物件之间有间隔,所以只能放一片2000mm长的物件了,

加热过程使用回来摆动.

我本来的想法是在某个地方停顿一下,这个地方后面的每一个辊子间加入接近开关类的东西检测上面是否有物体

最后一个有物体的开关位置,加上两个开关之间的距离就是我想要的距离了

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用电脑检出最后的一个有物件的开关,并形成一个文件或数字显示在屏幕上?

主要是我要求的精度不高!200mm以内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初来论坛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请各位支持支持

网友A:
精度要求低的话,用接近开关做就可以了。
不过看你那个图上,送料速度明显有点快,250mm/秒。要保证20mm的精度,测量时间误差至少要保证0.13秒的精度。用接近开关+PLC计时。来测算距离。应该可以做到。
另外,为使测量更精确,检测过程中,需把接近开关的直径减掉(检测边缘到开关中心位置的距离X2)。

楼主:
据我的理解,如果用到计时与速度的关系的话,必须是按顺序地,经过各个开关,才用得上,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因为场地与物件的大小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要求,
也就是运动的时间与长度没有确定的关系,

而我的想法是,让物件走到一个准备入炉的位置后停下来几秒,利用这几秒,测得最后一个有物件的开关(的顺序号?)

在PC里就可以得到,可以是文件可以写定各种方法,得到这顺序号的开关所对应的位置再加上一个保险位置的尺寸就是所要的距离了,

我要的精度是200mm而楼上的朋友可能看错为20了:)

或者说最后一个开关的顺序号加一所对应的位置就是我要的距离,如果接近炉的长度是我就会取最大长度,从而确保它的不会出错.

现在我的问题是,如何加上一些外设可以得到几十个接近开关中最后一个有物件的开关的顺序号
并将这个号码发送到PC?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也会觉得外设方面会简单得多?

只是因为我不是做这个的,想从这次问题中开始学点东东,

请各位朋友,前辈指导一二,

再谢

网友A:
越看越糊涂了,不知道楼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200mm确实没看清楚。
1、检测长度用的接近开关只需要一个就够了,一块完整的工件经过该开关,开关信号先ON,后OFF。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时间。由于送料过程,传送带可能停止运动,则计时暂停。解决不是很复杂。
2、也可以将采用接近开关移动的方式来检测。在传送带停止的几秒时间内。以恒定速度移动接近开关,对最后一个待加热的零件做长度测量。个人觉得这种方法不可取,要增加电机等。

网友A:
系统启动前,开关不动作,启动后,检测到一块,测算长度,并自动记录。
第二块开始检测时,记录第二块长度。每个长度对应一个编号。号码数=开关动作次数。
如果相邻两块零件很小,估计应该是能够同时进入加热炉的。这个动作对于PLC来说,处理起来也相当简单。提取已处理的零件号码,再对待处理编号的零件做计算。
例如:加热炉内的零件号=5,那么把测量出的6号、7号零件做数据相加。如果总长度未超标,则同时准备进行加热。

楼主:
SJQINGL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首先感谢你!

越看越糊涂了,不知道楼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200mm确实没看清楚。
1、检测长度用的接近开关只需要一个就够了,一块完整的工件经过该开关,开关信号先ON,后OFF。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时间。由于送料过程,传送带可能停止运动,则计时暂停。解决不是很复杂。

这个不可操作,其原因是因为放置物件时,不能保证物件由头到尾经过接近开关!
放置物件时可能是物件的中部(这个位置也不能确定)到了接近开关了,这由于生产场地与物件的性质决定了的!
所以这个方法不能使用.想只用一个开关用时间来确定不成立.

正是这点确定了不能由速度与时间来计算长度!

2、也可以将采用接近开关移动的方式来检测。在传送带停止的几秒时间内。以恒定速度移动接近开关,对最后一个待加热的零件做长度测量。个人觉得这种方法不可取,要增加电机等。

这个方法个人也认为不可取!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想法!用多个接近开关,来定位!
停顿的位置与各个开关的关系是可以确定及按顺序排列的,知道那个开关是最后的一个有物料的开关就能知道位置,就能估算出在要求范围内的精度.

您认为我的方法可行吗?

再一次感谢你

网友B:
不要使用接近开关,使用一只对射式的光电开关。放在两根托辊的中间,当有物料过来的时候,被光电开关检测到后使用10毫秒脉冲触发计数器,由于送料过程,传送带可能停止运动,则计数暂停。传送带再次运行时计数继续,当光电开关检测不到物料后,先把寄存器(10个不知道够不够)内的数值向右位移,就是寄存器1传到寄存器2,2到3,3到4。。。。,再把计数器的当前值传送到寄存器1。再将计数器清零,准备下一次的计数。然后把各个寄存器的值换算成长度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显示10个物件的分别长度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

我再次想表明现状,用速度与时间来测速的前提是,物料要完整地经过探头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做不到这一点,场地中没有一个更长的有托辊的位置使物件由头到尾地经过探头

再次感谢关心本贴的朋友

我想买个51单片机学习板来达到这种功能,可行吗?

网友A:
用N个接近开关对长度做一个范围性测量,效果可能差一点。执行起来也麻烦,需要对应的输入点数。2000mm的长度,200mm的允许误差,则开关间距必须要100mm以内
那么至少得安装21个以上接近开关。。。处理器的输入点数要很多,代价也跟着上去,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还不如装别的高级传感器。
接近开关可以放在传送带侧面,也可以放在传送带正上方。用对射式的效果会更好。类似于光栅的效果。51单片机用于处理应该可以的,但方案要先想好。
有需要的话,电话号码发我邮箱,电话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可操作,其原因是因为放置物件时,不能保证物件由头到尾经过接近开关!
放置物件时可能是物件的中部(这个位置也不能确定)到了接近开关了,这由于生产场地与物件的性质决定了的!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如果工件都是最大尺寸,那么一个传送带同时还不能放下2个工件,是这样吗?

楼主:
可能还是用图片来表述更明了

网友A:
有两条传送带?
大零件小零件不能分开测量吗?
大片的长度值应该不是指图中大片左右方向的距离值吧。

楼主:
只有上片台是有传动的,上片的操作是人手的

上片台的最大放置长度就是,物件不能超过上面的所占的长,上片台的宽也有这个所谓提示的作用

不明白分开测量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实际做法是,物件在上片台放好后,因为上片台的周边就是可用的最大尺寸,
在边上做了不少刻度,正常的工人操作会估算这个最大的长度人手输入电脑里面.时间到了上片台的物件就能自动跑到炉子里面加热了..

为什么要自动估算,也在前面做过描述,如果前一炉的长度很短,比如,1000,操作者加入了输入了1000,但后面的物件总长是6000时,因为炉子里会自动根据之前的长度自动设定来回摆动的距离

6000时它摆动的距离就会长得很利害了,就会退回了上片台里面,使产品报废

所以为了保证不出现问题,现在都设定在最大的装载长度的,但如果长期做一些不能放满最大长度物件时,又会使炉子里的的湿度不正常

而在上片台,由前到后的上片方式还是在上片台的侧面上片的方式,由于场地与产品的性质决定的,不能随意改变

sjqing1的诚意,非常的感谢.

网友A:
看来看去还是没有一个概念。
上片台能运动,并且能同时容纳好多个,其上面的工件间隔保证100mm以上。只要不超出该台面,尽量多放。
那为什么还要操作员输入数字呢,每次都放满不就好了,而且上片台上还有刻度。
另外,炉子4米,上片台最大不超过6米,怎么加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