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用RSLogix5000做安全部分编程,Safety指令集里有ESTOP指令,请问安全门用什么指令?在PILZ编程软件中有S-GATE指令,不知道ROCKWELL有没有类似的指令,哪位清楚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0-07-12):
请参考Rockwell英文网站上的相关安全的内容:
http://www.ab.com/safety/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olutions/integratedarchitecture/resources5.html#safety

类似西门子的相关安全部分,AB的plc也是引入了专门的安全硬件,在此硬件上,安全相关的运算可以在几十纳秒的时限内,激活相应的输出,切断电源或者类似的安全操作。

普通plc是无法满足安全所需要的运转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