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见问题答疑

楼主(2010-05-25):
问题:低压配电和高压配电怎样划分?

  回答:原规程规定,将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下者定为低压,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上者定为高压。

  国家电网公司对其系统内设备高、低压有了新规定,将电压等级在1000伏及以下者定为低压,电压等级在1000伏以上者定为高压。

  问题:单芯110千伏交联聚乙烯电缆是否可穿铁管过路面?

  回答:由于电磁感应的作用,电缆通电后会在铁管中产生涡流,使金属管发热,所以110千伏交联聚乙烯电缆是不能穿铁管过路面的,但三根电缆同时穿是可以的,这时铁管两侧要同时接地。如果单芯穿管,可选择其他材料的管材,如铝管等,或者陶瓷等其他非金属管。

  问题:我单位的10千伏系统,有19台开关柜,没有电容补偿柜,两段母线分别有两台消弧及PT(电压互感器)柜。送10千伏电压时,PT投上,三相电压不平衡,将出线端投入10千伏到380伏的动力变,三相电压就平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空载状况下PT三相电压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这是出现了“铁磁谐振过电压”现象,多发生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这是由于系统没有带负荷时,母线电容与PT电感参数匹配,PT磁饱和所致,一般发生在刚送电时。只要送出负荷,谐振条件被破坏,故障就会消失。

网友A:
多看看这样的问答,对工作有好处。
对铁磁谐振,只听说过,没见过。

即使是低压系统或低压负载,也要注意涡流发热问题。

网友B:
应该没什么涡流效应吧,因为110千伏单芯线肯定不是通的高频电(由于电流的趋肤效应,高频电传输都用多芯线)而且如果是高压输电线路的话线路中的电流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即使有涡流应该也不会太大的吧。

网友C:
铁磁谐振?呵呵太深奥的名词了搞不懂

网友D:
“铁磁谐振过电压”现象
我们这里也能生这种现象,在6KV高压柜上,如果不带负荷(厂变),就发"6KV母线接地"信号,(开口三角有电压输出),投入厂变后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