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断路器是一种负荷开关,可带负荷分断和接通电路,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其短路保护功能靠电磁线圈实现。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谈断路器分闸线圈烧毁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分闸线圈烧毁原因

  一是分闸机构机械故障。线圈松动导致断路器分闸时电磁铁铁芯位移、卡涩,造成线圈烧毁;或是由于铁芯活动的行程短,当接通分闸回路电源时,铁芯顶不开脱扣机构而使线圈长时间通电烧毁。在控制回路正常时,断路器出现拒分的故障均为连杆机构问题,如顶点调整不当,断路器分闸铁芯顶杆的力度不能使机构及时脱扣;或由于防护闭锁联锁机构未动作,致使线圈过载,造成分闸线圈烧毁。

  二是行程和辅助开关触点调整不当。在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时,调整断路器开距和超行程等参数,会改变断路器分闸的初始状态。而此时辅助开关分闸位置的初始状态未做相应调整,将导致辅助开关不能正常切换分闸回路造成分闸线圈烧毁。而在分闸控制回路上接有一对延时动合触点,其作用是保证断路器在合闸过程中出现短路故障时能完成自由脱扣。然而,断路器合闸时间极短,断路器未来得及脱扣就已合闸到位,此时延时触点的延时作用将失去意义。相反,该延时触点在分闸过程中,由于辅助开关动静触头绝缘间隙较小,经常出现拉弧现象,久而久之使辅助开关的触头烧毁,继而引起分闸线圈烧毁。

  三是保护控制装置故障。分闸指令是由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若装置内的分闸继电器有故障,或分闸控制回路辅助开关触点动作行程较大,造成分闸指令不能及时退出,就会使分闸线圈长时间带电而烧毁。

  四是分闸回路电阻偏大。分闸线圈回路绝缘降低,或是控制回路线径过小造成电阻偏大,使得分闸控制回路电压降较大,导致电压达不到分闸所需的动作值,使分闸线圈长时间带电烧毁。

  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一是将分闸回路的延时动合触点改接为一对动合触点,经常检查辅助开关的触点及辅助开关的拐臂螺丝,正确调整辅助开关的位置,使辅助开关与断路器分闸位置正确、有效地配合。

  二是合理调整分闸指令时间,使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分闸指令时间,既能够使分闸线圈工作,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退出分闸指令。

  三是在每年的检修工作中,正确调整断路器的连杆机构,经常检查断路器的自由脱扣是否正常,低电压动作试验是否能在额定电压的30%至60%时可靠跳闸。还要固定好分闸线圈,经常检查分闸线圈的铁芯有无卡涩。

网友A:
一般性叙述,可结合具体情况应用。

网友B:
补充一点,当分闸电磁线圈铜套移位(固定螺钉松动)时,分闸时铁芯不到位而线圈长期通电造成线圈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