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请教各位高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区别在那里?

网友A:
简单来说,将电能转换为其它能(机械能,热能等)的为有功功率.只将电能从电转换为磁又从磁转换为电不参与做功的叫无功功率.

网友B:
机械能是由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共同转换的?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将电能转换为其它能(机械能,热能等)的为有功功率.只将电能从电转换为磁又从磁转换为电不参与做功的叫无功功率.
电流是由电子移动产生的,电子运动与宏观物体运动一样,需要有外力作用。外力对宏观物体做功时需要克服两种反作用力,即重力和磨擦力;电子运动也需要外力就是电压。反作用力为纯电阻和感抗。
电能消耗在纯电阻中的能量转变为热能,如电炉等。电能消耗在感抗中的能量转变为交变电磁埸能。如果电动机利用有功功率做功,为什么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它的磁动势公式为电流与导体匝有关。因为纯电阻和感抗都是电动机做功消耗的电功率,所以都可称做功功率。电能转换就是做功,承认转换否认做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网友C:
电能转换成热能的功率是有功功率。

电能转换成了磁场能并对外输出了机械能时的功率是有功功率。没有对外输出机械能的一部分磁场能的功率是无功功率。

网友B:
回复想想看:
1、有功功率不等于实际做功的电功率,在纯电阻负载中,有功功率等于实际做功功率。在电感负载中,消耗在纯电阻中的功率称为铜损耗,是一种损耗电功率。
2、无功功率不等于不能做功,它是产生交变电磁埸的电功率,在纯电阻负载中不能做功因为不产生热量;在电感负载中无功功率是做功功率(书中不承认),要求转子导体中的电阻越小越好,感抗越大越好。但电动机做功是定子和转子两个磁埸互相作用产生的,定子导体中电流的相位是由转子电流的相位决定的,两个电流的相位差180度,计算电动机消耗的电功率是以定子中消耗的电功率计算的。同步电动机转子中是直流电,电流与电压同相位,所以定子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值高,当调整转子中的直流大小时,定子中的电流相位发生变化,电流小时属于欠励磁,好比异步电动机定子中的有功功率因数低,必须知道:在定子中消耗的有功功率除了定子导体中的铜损外,不产生热量,它和无功功率一样都产生交变电磁埸,都是做功功率。但在电工书中只承认定子中的有功功率是做功功率。
请大家想一想:两个有功功率电流相差180度会做功,为什么两个无功功率电流相位差180度就不能做功呢?如果无功功率不能做功,那么转子导体为什么不利用电阻值大的材料做导体呢?实践得知:电动机的转矩与消耗的视在功率成正比。
应知道:1、在电路最末端的负载:电动机指转子导体,消耗在纯电阻中的电能转变为热量,是有害的,电流与电压相位相同;在非末端的负载中有功功率不转变为热量,转变为交变电磁埸能,书中称“有功功率”。
2、在电路最末端的负载:电动机指转子导体,消耗在纯电感中的电能转变为交变电磁埸能,是有用的,电流与电压相位差90度;在非末端的负载中无功功率,也是转变为交变电磁埸能,书中称“无功功率”。
3、在电动机的空载时消耗的电功率,不等于无功功率,它属于机械损耗。它消耗的电功率也包括有功功率。

网友C:
楼上的:
我说的有功功率一是转换成热能的,二是转换成机械能的。铜损就是转换成了热能的有功功率。
你的“理论”是一套又一套,但基本是歪理。
两个有功功率的相位是180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