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向大侠们请教:
      西门子s7-200实现变频器的多限速控制,请问plc的输出端是接到变频器多功能输入端口吗?还有plc的输入端口信号是数字量输入还是用模拟量信号?

网友A:
变频器和PLC都有自身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端子;开关量输入输出端子。还有通讯端子。你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连接是自选的,任意可选。完全根据你的习惯和组装成本来决定。

网友B:
如果用的多段速端子控制那么继电器输出PLC可以直接控制,关于输入可以是用数字量控制,也可以用摸拟量,通信等形式。。。  简单方便的还是用数字量控制。

网友C:
数字量输入一般就能实现几个固定的速段;
用模拟量信号可以说是无级变速。
另外你如果用的变频器也是西门子的,就可以用USS协议实现200与变频器的通讯控制了

网友D:
如果你用多段速,那么用PLC几个输出点就可以了,不用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