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我们做了台机器,有十几个电机(伺服、步进等)20多个气缸,三个开关电源(伺服、步进、气缸分开用),有四条发热管,反需要接地的地方,我都接了地,总开关我选了一个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出现的问题
             1.机器动作中偶尔空开会跳掉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一次。
             2.偶尔上电时,机器的总开关会跳掉。
             3.有时上电时,车间的总的空开跳掉。
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测一下电流正常否
开关质量怎么样的,会不会小了

网友B:
总开关我选了一个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安装老外上百台机器,都没见过总电用带漏电保护哦

楼主:
这个是我选型的错误,不过就算改用不带漏电的空开,这种问题还是会出现。一断就是断车间的总空开了。因为是新开的车间,就这一台机器还好啦,以后就完了,这一断所有的机器一下就断电了这种东西是不应该有的。

网友C:
总开的功率是多少?你做的机器的功率是多少?都要说一下的,又不怎么判断?

楼主:
空开 20A  机器220伏2千瓦多一些

网友C:
2KW多一点,就按2KW算,额定电流220V的话为10A多,电机启动时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五至七倍,按六倍算也有六七十多安了。根据断路器的跳闸电流及起动特性,偶尔跳闸应是很正常的。

网友D:
机器的电流有10安,选20安的空开是可以的,车间的总空开都会跳?那就不是漏电的问题了,因为总空开肯定不是带漏保的吧,至少有100安吧,我的思路是:先摇一下绝缘,然后花几块钱在把每个用电的电机都按2倍接上保险管,开关电源就不必了。这样,就可以细分出那个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E:
支持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呵呵,要是能这样干就好了。我的电机都是100W伺服电机还有几个步进。

楼主:
我对接地这种东西不是很理解,前两天我找了我们厂的电工师傅问了一下,他对接地的理解可比我深多了,各位师傅说了这了这么多也好像没有说到点子上。
他是这么说的,关于短路  , 可分为火零之间短路和零地之间短路。火零之间短路直接断机器的空开,我们接空开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保护,可零地之间短路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机器没有接地还好,如果接地了那跳的可就是最上面的空开了,也就是车间的空开。
为什么?一般电路出现问题总是最近最小原则,所以火零之间短路断自身的机器尔不是车间的总空开,地线就不同了,离它源头最近就是总开关!
忘了说,车间接了总空开后,还接了个大的漏电开关。应该说不是空开跳,应该说是大漏电开关跳。空开跳小不跳大,漏电跳大不跳小。我的机器现在可怎么办啊?各位师傅?

网友C:
呵呵,这应该是你的机器的漏电流和总开关的漏电流处于临界状态。还有,我感觉你接地有问题。看看下面几条,对照一下。
1.装设漏电保护器,同时要装保护线。
2.保护线不得穿过漏电保护器。
3.工作零线必须穿过漏电保护器。
4.工作零线不得重复接地。
5.各支路应有各自的专用零线。
6.用电设备的接线应正确无误。
7.接地装置的正确装设。安装漏电保护器和不安装漏电保护器的用电设备不要共用一个接地装置。我估计你是不是犯了这一条?
8.接地引下线的正确装设。
9.单相负荷应尽量均衡分布。
10以地埋线为主的低压电网中保护器的选用。由于地埋线对地电容远大于架空线的对地电容,合闸时电容电流很大,因此,在使用于以地埋线为主的低压电网时,应选用延时型或冲击电压不动作型漏电保护器。
不正常动作的原因:
1.由于接线错误引起的误动作。对照上面的几条检查。
2.由于接地不当引起的误动作。如重复接地不当,自耦变压器接地点分流,零序电流互感器回路带有金属管电缆,其金属管接地不当等引起的误动作。
3.由于过电压而引起的误动人作。
4.电磁感应的干扰引起的误动作。
5.循环电流引起的误动作。如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当接地线中有环流时就会产 生跳闸。
6.水银灯,荧光灯回路的误动作。当灯的数量过多时,有可能误动作。
7.由于工作零线绝缘电阻过低而引起的误动作。
8.由于过载和短路引起的误动作。

网友F:
换空开太小。加热管功率没算

楼主:
越问越糊涂

网友G:
是不是选的空开使用类别不对?

网友H:
问的人本来就是废的,直接上个接线图看看

网友I:
11l楼的分析的很全 面,顶一个

网友J:
假如此时很频繁....估计绝缘没做好串电的可能想还是不笑的

网友K:
不应该用漏电开关

网友L:
三个开关电源(伺服、步进、气缸分开用),这部份有没有问题?

网友M:
空开选的 太小 选个1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