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5):
功能块中的结构文本有没有谁用过,那个语句感觉与BASIC语言差不多,但没有使用过,也没有发现关于这方面功能的介绍,在哪儿可以得到这方面的指令代码使用说明?
这种指令与梯形图相比哪个应用比较方便?

网友A:
类似于Pascal~~

在欧姆龙的ST语言手册上能看到一些代码以及指令介绍,但是从应用来说,欧姆龙的梯形图指令系统要比ST丰富的多了。

网友A:
对于应用方便来说,要看你是熟悉继电器线路还是熟悉高级语言~~以最熟悉的方式去完成工作才是最高效的。

网友B:
好像没有固定格式,只要说的通,比如
c=a+b
if c>1000
a=0
b=1
有资料可以参考,对于高级语言熟悉的不是问题

楼主:
判断两个变量是否相等的指令该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判断两个变量是否相等的指令该怎么写?

IF A=B THEN
  XXXXXXXXXX
ELSE
  XXXXXX

楼主:
"A=B"那不是相当于把B的值赋给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那不是相当于把B的值赋给A吗?

IEC61131-3规定的赋值运算符为 “ := "

逻辑运算符为“=”

因此我说ST语言类似于Pascal。

网友C:
指令丰富是相对的。使用ST远比LD灵活,但也难以掌握。

网友D:
好像沒有固定格式,只要說的通,比如
c=a+b
if c>1000
a=0
b=1
有資料可以參考,對於高級語言熟悉的不是問題
您說的{有資料可以參考,對於高級語言熟悉的不是問題}這一段言語,顯示出您的自信與驕傲!怎麼說起了可以不負責任的言語!又怎會沒有固定格式呢?
它可是IEC 61131是國際電工委員會(IEC)所規範之可程式邏輯控制器的一個標準,IEC委員會融合了Turbo Pascal、Object Pasca兩種的優點,而結構化文字(ST)只是其中的一個語言環節,使用上我門都必須服從它!僅如上述您的範例文字就錯誤連篇!
以下是標準IEC ST的宣告與語句:

Var
C, A, B : Inteage;
End_Var

C := A + B;
IF C > 1000 THEN
A := 0;
B := 1;
END_IF;
這是Object PASCAL宣告以及語句:

Var
 A, B, C : Integer;
begin
C := A + B;
if C >1000 then
 begin
  A := 0;
B := 1;
end
end;
差異雖不大,卻還是存在!提供您做參考,您有興趣,也歡迎您來討論。但是我必須要先對您預告,您會階梯圖,不代表您的邏輯思維能轉的過來!

网友B:
呵呵 惹您生气了
是的您说的对。
机器就是机器错一点它都不认的
BASIC是系统学的唯一高级语言,还是30多年前的选修课,打孔输程序.....

“没有固定格式”,不是指语法,是不像梯形图那样某条电路必须放在某某电路前(或后)。

文本方式编功能块也只是在cj出来是,学编了一下,觉得简单,调试费劲(因为高语不行),好在可根据提示修改错误无法,现在需要用时都是先纸面写个大概,交学计算机语言的学生改语法(也算捐资助学吧),后再调试就简单了。

逻辑思维可能有点乱,有些思维超前周围的人还是佩服的,只是不能申请专利保护

看我的东西,教我的老师都说累,要转2圈才能了解本意,还经常丢三落四,就像A:=3;
没了:语法就错了,但本意大家清楚吧

网友D:
您用OMRON商品到這份上也是不容易了,我用的時間比你短的多,我就是多的是機會去搗弄一些少見的玩意而已!還有;早期環境裏,您在內地的環境要多搞OMRON已經是不容易的!佩服你了。
態度上我倆有一定的差異,您看一下我歷來發文,字字推敲,深怕一個不好,誤人前程,您在像似大開大闔之餘,卻總是不夠嚴謹。
例如您這一段:
「沒有固定格式」,不是指語法,是不像梯形圖那樣某條電路必須放在某某電路前(或後)。又錯了!某些階梯擺放位置與執行順序先後有著不同的結果,您老玩了,我不贅言。標準的IEC語言,排除變數、內部規定不提!您看著階梯圖,100%可以撰寫出與階梯相同功能的FB出來!順序不同還是可能會有不同結果。您若是用著Basic,您當然會理解確實的存在差異。您將一些錯誤的語句貼在版上,無疑容易誤導新進同仁,這樣不好,期待它人理解錯誤的源碼,將如同緣木求魚一般。
我怎麼會生氣?我生氣的話,再花上諾大工夫敲字來說服你?我又沒毛病。

楼主:
我感觉如果是搞电气出身的用梯形图比较直观,如果是搞编程的,那还是用高级语言比较顺手,就现在而言,如果只是进行逻辑顺序控制的话,似乎还是梯形图比较直观方便,因为高级语言的层层嵌套调用似乎很容易在调试的过程造成混乱.

网友E:
先设定好变量数据格式,然后例如:
r:=max(a,b,c,d);
t:=min(a,b,c,d);
if t>0.0 then;
E:=100;
END_IF;
说明:将“abcd,rt"设定为浮点变量,E为输出;
     首先,找出abcd的最大和最小值,如果最小值小于0,那么输出结果E=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