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设置参数

楼主(2010-05-25):
各位师傅们,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在哪可以设置参数改变软元件的保持功能

网友A:
三菱的不能改变

网友B:
PLC參數——軟元件

网友C:
FX2N的和Q的可以通过PLC参数更改

网友D:
2N以上的应该都可以,3U和2N可以改一点,Q的可以改很多。3G的没看过。

楼主:
我用的是FX2N的,师傅们在哪设置啊

网友E:
如上图;在PLC参数/软元件设;

网友A:
不好意思,我1N的用得多,因为1N不能更改.所以我以为FX系列都不能更改.在此学习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