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导!

楼主(2010-05-25):
有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电机控制两台泵),然后变频器输出接两个接触器,要求启动变频器前接触器先吸合,现配电柜上有一个复合旋钮开关,通过这个开关来选择1#,2#电机。旋钮开关常闭控制一号电机,常开控制2号泵,还有一个旋钮开关上边标示“准备--断开),常开是‘准备’,常闭是‘断开’,平时控制电机选择的开关在一号电机位置,当把旋钮开关打至‘断开’,然后这个旋钮复位,1#接触器吸合,当把旋钮开关打至‘准备’,1#接触器就断开。当1#接触器吸合后,将选择电机的开关至2#电机位置,则1#接触器断开(此开关不回位)1#接触器就会复位。若想使2#接触器吸合,则必须再一次将那个旋钮开关打至‘断开’位置(此旋钮回位),2#接触器才吸合。同理2#转换1#接触器也一样是上述过程。求一个复合此逻辑的电路图。本人刚接触这行业不久,看图马马虎虎,作图实在是有点吃力。前几天看到一个这样的控制逻辑,就试着自己做出来,但是做的跟上述逻辑有相当大有差距。还是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为什么发图发上不去啊?

网友A:
你这个方案想都不用想了        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是不允许有接触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想都不用想了        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是不允许有接触器的
听人劝 吃饱饭

网友C:
3楼的师傅,怎么不可以呀,那要看你怎么用法了,我厂控制一台132KW就是用变频输出到2个接触器再到电机的。

楼主:
我的这个是接触器先吸合的。变频器是1.5kw的。电机是两个0.75kw的。请老师指导。

网友D:
控制是没问题的,你把第一个旋钮看成可转换的两个常闭点,第二个旋钮看成一个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的组合,实质就是两个把第一个旋钮串接在第二个旋钮后的起保停电路

网友E:
变频器输出是可以有接触器的,那是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的时候

网友F:
一般是不允许把接触器放在变频器后面的,但变频启动例外。也就是一个启动切换的功能。搞清楚原理再去看电路图,就不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