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的疑惑

楼主(2010-05-26):
本人学习编程有些日子了,在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觉得编程的一般顺空指令 ,步进指令在电工电器中都能用到 ,象应用指令我怎么觉得没有什么用呢,例如,三菱的ADD,CML.SUB 等,这些指令在电器中起什么作用呢,它们是怎么用的呢,还有就是在电器中我们一般常用那些应用指令,希望有师傅给说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比如你需要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运动,那么在绝对坐标下,你可以直接输入目的坐标,而如果相对坐标下呢?从A运动到B,那么脉冲量是X,那么从B到C呢?脉冲量是Y,那么从A到C呢?自己拿张纸拿笔计算?那如果用户需要临时改变呢?让用户自己拿笔计算完了改程序?

就像你公司给你发工资一样,月头发工资,月中发奖金,你老婆问你一个月拿多少,你是不是得调用Add将工资与奖金加起来后报啊,还是将钱交还给财务让她帮你算?

网友B:
楼上的厉害  比喻的很形象生动

我就喜欢这样的回答

比那些“官方”式的回答好多了!!!

网友C:
由于PLC有一些电器控制所没有的功能,所以PLC比电器控制的功能要强。
有电器控制基础的,学PLC可以从 比对电器控制 来入门,但不可将PLC等同于继电器控制。

像加法指令ADD,在顺序控制中,也可以用到,可参看有关帖子。

网友D:
这些都是运算指令,如果PLC只是用来控制一些触点的开和关,那这些指令当然没什么用,但如果程序中有数据是设备上需要用到的,基本上就会用到加减乘除这些指令的。
比如PLC通过传感器,室温=15℃,但设备正常需要50℃,就需要加热,假设1个加热器能使设备温度上升5℃,那么需要几个加热器运行?
这些数据在PLC里,就需要运算。先把计算差值=35℃。再计算启动加热器数量=35℃/5=7台。这些数据都是系统自动检测的,当然让它自动运算咯。难道还显示出来让我们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运算指令,如果PLC只是用来控制一些触点的开和关,那这些指令当然没什么用,但如果程序中有数据是设备上需要用到的,基本上就会用到加减乘除这些指令的。
比如PLC通过传感器,室温=15℃,但设备正常需要50℃,就需要加热,假设1个加热器能使设备温度上升5℃,那么需要几个加热器运行?
这些数据在PLC里,就需要运算。先把计算差值=35℃。再计算启动加热器数量=35℃/5=7台。这些数据都是系统自动检测的,当然让它自动运算咯。难道还显示出来让我们自己算。
模拟信号是怎么输入PLC的呢

楼主:
我知道它是加法指令 可是我就是想知道它是怎么在电器控制中运用的 它能控制什么系统

网友E:
楼主  我和你一样啊  面对这些指令的应用是一头雾水啊  觉得很抽象,没有电气直观 难以理解

网友D:
这些指令只是计算数据而已。你现在只是没有遇到需要处理的数据而已。
这些指令并不能控制什么系统,而是系统需要就用,用来简化操作的,不必再让你话时间去计算。当然了,有些系统,运算速度很块,一条加法指令,1秒运算100次也正常。这样的指令是不可能用人脑来运算的。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三菱FX系列PLC上的模拟电位器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F:
想学习,看一下

网友G:
谢谢,我也一直不明白那些指令是什么用的,谢谢解惑

网友H(2010-06-26):
我觉得这些指令在电工电器上是可以用到的,如CML取反指令,就可以做成一个按钮控制启动停止的电路,而ADD,SUB这些运算指令同样可以用到,因为字元件和位元件是可以互相控制的,运算得出的数在字元件中,就可以通过其他指令来控制位元件的输出,只是复杂了一点。纯属个人见解,不知我说的对不。

网友I(2010-07-30):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运算指令,如果PLC只是用来控制一些触点的开和关,那这些指令当然没什么用,但如果程序中有数据是设备上需要用到的,基本上就会用到加减乘除这些指令的。
比如PLC通过传感器,室温=15℃,但设备正常需要50℃,就需要加热,假设1个加热器能使设备温度上升5℃,那么需要几个加热器运行?
这些数据在PLC里,就需要运算。先把计算差值=35℃。再计算启动加热器数量=35℃/5=7台。这些数据都是系统自动检测的,当然让它自动运算咯。难道还显示出来让我们自己算。